[讨论] MVSIM201209调用VCSMX201306

楼主(2014-03-11):
make -d makefile.ev all TOOL=vcs 总是失败,显示:
vcs -R +vpi -l transcript.log -load "libmvsim-vcs.so:mvsimInit"  -full64  -P apdb/ev/mvsim_vcs.tab    -file /home/zxbe/bk/i3bk/RD2LP/fe/mvt/apdb/ev/vcs_optfile_1
VCS_HOME = /home/tol/snps/vcs1306

Warning-[LNX_OS_VERUN] Unsupported Linux version
  Linux version 'CentOS release 6.5 (Final)' is not supported on 'x86_64'
  officially, assuming linux compatibility by default. Set VCS_ARCH_OVERRIDE
  to linux or suse32 to override.
  Please refer to release notes for information on supported platforms.

Warning-[FILE_64BIT] 64bit options not supported in -f/-file
  VCS 64bit option '-full64' is not supported in '-file' option.
  File name: '/home/zxbe/bk/i3bk/RD2LP/fe/mvt/apdb/ev/vcs_optfile_1'.
  Please specify the option in command line directly.

                         Chronologic VCS (TM)
         Version H-2013.06_Full64 -- Tue Mar 11 10:53:52 2014
               Copyright (c) 1991-2013 by Synopsy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program is proprietary and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of Synopsys Inc.
and may be used and disclosed only as authorized in a license agreement
controlling such use and disclosure.

                    ArchPro MVSIM
        Version G-2012.09 for Linux 2.6.9-89.ELlargesmp -- 30 Aug, 2012
              Copyright (c) 2004-2012 by Synopsy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software and the associated documentation are confidential and
proprietary to Synopsys, Inc. Your use or disclosure of this software
is subject to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a written license agreement
between you, or your company, and Synopsys, Inc.

[MVSIM] INFO 571: INI file taken from 'cmvt1209/mvt1rtl.ini'.
[MVSIM] INFO 5026: MVSIM started with UPF_ON_OFF mode = Yes

Warning-[ACC_CLI_ON] ACC/CLI capabilities enabled
  ACC/CLI capabilities have been enabled for the entire design. For faster
  performance enable module specific capability in pli.tab file

Command line: /home/tol/snps/vcs1306/amd64/bin/vcs1 -Mcc=gcc -Mcplusplus=g++ -Masflags= "-Mcfl= -pipe -O -I/home/tol/snps/vcs1306/include " "-Mldflags= " -Mout=simv -Mamsrun= -Mvcsaceobjs= "-Mobjects= /home/tol/snps/vcs1306/amd64/lib/libvirsim.so /home/tol/snps/vcs1306/amd64/lib/liberrorinf.so /home/tol/snps/vcs1306/amd64/lib/libsnpsmalloc.so " -Msaverestoreobj=/home/tol/snps/vcs1306/amd64/lib/vcs_save_restore_new.o -Mcrt0= -Mcrtn= -Mcsrc= "-Msyslibs=-ldl -lm " -Xvcs_run_simv=1 -l transcript.log -load libmvsim-vcs.so:mvsimInit -full64 -P apdb/ev/mvsim_vcs.tab +libext+.v+.sv -full64 +vpi -sverilog -gen_obj /home/tol/snps/mvt1209/templates/upf_package.sv /home/zxbe/bk/i3bk/RD2LP/fe/mvt/apdb/ev/inp/RD2LPtb2mvs.v +incdir+/home/zxbe/bk/i3bk/RD2LP/fe/mvt/apdb/ev/incdir +incdir+/home/zxbe/bk/i3bk/RD2LP/fe/mvt/inp /home/zxbe/bk/i3bk/RD2LP/fe/mvt/apdb/ev/archudpxform/work.v

--- Stack trace follows:
[Thread debugging using libthread_db enabled]
[New Thread 0x2b36cd6a0700 (LWP 4484)]
[New Thread 0x2b36cea2d700 (LWP 4482)]
0x0000003c452accdd in nanosleep () from /lib64/libc.so.6

Thread 3 (Thread 0x2b36cea2d700 (LWP 4482)):
#0  0x0000003c452ac8fd in waitpid () from /lib64/libc.so.6
#1  0x0000003c4523e909 in do_system () from /lib64/libc.so.6
#2  0x0000003c4523ec40 in system () from /lib64/libc.so.6
#3  0x0000000003baf8b4 in tracker::StackAnnotator::getGdbOutput(char const*, char const*, char const*) ()
#4  0x0000000003bafe4b in tracker::StackAnnotator::dumpStackByGdb(char const*, char const*) ()
#5  0x0000000003bb0dea in tracker::StackAnnotator::dumpProcessStack(unsigned int, char const*, char const*) ()
#6  0x0000000003ba7356 in dumpStackTrace ()
#7  0x0000000003ba77f4 in ?? ()
#8  <signal handler called>
#9  0x00002b36cd90d8e8 in ?? ()
#10 0x00002b36cea2bac0 in ?? ()
#43 0x0000000000000000 in ?? ()

Thread 2 (Thread 0x2b36cd6a0700 (LWP 4484)):
#0  0x0000003c4560eb5c in recv () from /lib64/libpthread.so.0
#1  0x0000000003737ac8 in ?? ()
#2  0x0000000003737e2d in rt1tE6I7sRtuNh4 ()
#3  0x000000000372b783 in C34lja2TrlHEPKx ()
#4  0x000000000372a779 in ?? ()
#5  0x0000003c456079d1 in start_thread () from /lib64/libpthread.so.0
#6  0x0000003c452e8b6d in clone () from /lib64/libc.so.6

Thread 1 (Thread 0x2b36ccb05500 (LWP 4481)):
#0  0x0000003c452accdd in nanosleep () from /lib64/libc.so.6
#1  0x0000003c452acb50 in sleep () from /lib64/libc.so.6
#2  0x000000000361a7d5 in LLy8bjyG0uqiwBz ()
#3  0x000000000361a8c9 in bW7ifz5jPPyae3Z ()
#4  0x000000000361a130 in pizBhiy39Ywj9j ()
#15 0x0000000000cffdae in c_main ()
#16 0x00000000017a6706 in main ()
No context available
CPU time: 2.433 seconds to compile
make: *** [compile] Error 1

网友:
先看error 再看warning 好像这个系统不是支持的系统

网友:
不是很懂

网友(2014-04-22):
make -f makefile.ev all TOOL=vcsmx

网友(2014-08-30):
/tools/synopsys/vcs-mx/H-201306_64/bin/vcs: line 5986:  4587 Segmentation fault      (core dumped) /tools/synopsys/vcs-mx/E-201103/amd64/bin/vcs1 -Mcc=gcc -Mcplusplus=g++ -Masflags= -Mcfl=' -pipe -I/tools/synopsys/vcs-mx/E-201103/include -O4 -I/tools/synopsys/vcs-mx/E-201103/include ' -Mldflags=" " -Mout=simv -Mamsrun="" -Mvcsaceobjs="" -Mobjects=" /tools/synopsys/vcs-mx/E-201103/amd64/lib/libvirsim.so /tools/synopsys/vcs-mx/E-201103/amd64/lib/liberrorinf.so /tools/synopsys/vcs-mx/E-201103/amd64/lib/libsnpsmalloc.so /tools/synopsys/Verdi/E-201210/basic/share/PLI/VCS/LINUX64/pli.a " -Msaverestoreobj=/tools/synopsys/vcs-mx/E-201103/amd64/lib/vcs_save_restore_new.o -Mcrt0="" -Mcrtn="" -Mcsrc="" -Mupdate -Msyslibs="-ldl -lm -lm " +nospecify +notimingcheck -full64 +plusarg_save +vcs+lic+wait +v2k -P /tools/synopsys/Verdi/E-201210/basic/share/PLI/VCS/LINUX64/novas.tab -load ${ARCHPRO_ROOT}/amd64/lib/libmvsim-vcs.so:mvsimInit -P /tools/synopsys/mvtools/G20120901/templates/mvsim_vcs.tab -Xcbug=0x1 -l logfile/top_oled_asic.vcs.log +cli+4 +vcsd +itf+/tools/synopsys/vcs-mx/E-201103/amd64/lib/vcsd.tab +vpi -debug=3 +memcbk -sverilog +vpi +vpi -gen_obj -f ./apdb/ev/vcs_options_1 -f ./apdb/ev/cmdfile_1
CPU time: 18.573 seconds to compile
sh: /projs/xxx_digital/wa/xxx/R1.0/SIM/top/run/simulator_vcs.cmds: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tee: logfile/: Is a directory
    RTL simualtion done
++++++++++++++++++++++++++++++++++++++++++++++++++++++++++++++
simulation end

网友:
MVTOOLS: 201306     VCS: 201106   GCC: 4.2.2

MVTOOLS+VCS混跑,MVCMP->MVDBGEN->MVSIM 全部完成,最后跑VCS出以上错误。

注意:跑小的项目没有问题,波型一切正常。跑大项目就如此了。

希望高手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
MVTOOLS: 2012/2013  VCS: 2011/ 2013 全跑过,结果依然

OS: redhat as 4.x  / 5.x

网友:
实在没有招了,准备用:mvtools201206  +  vcs201206 搭合一起跑跑看。不能就准备换REDHAT AS6.X跑跑

网友:
能否分享解决方法

网友:
内存报错,完全找不方向。我还希望众位给意见呢
--- Stack trace follows:
[Thread debugging using libthread_db enabled]
[New Thread 0x2b36cd6a0700 (LWP 4484)]
[New Thread 0x2b36cea2d700 (LWP 4482)]
0x0000003c452accdd in nanosleep () from /lib64/libc.so.6

网友:
谁有编译好的GCC   4.6以上的共享一下!我想测测

网友:
MVTOOLS: MVCMP+MVDBGEN+MVSIM  全跑完了,最后VCS整合MVTOOLS的结果出波形。
这时内存报错,命令行就上面那行。 5#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到现在也没有解决,猜想是内核版本太高:
OS:   CentOS 6.5(final), Kernel:2.6.32-431.5.1

MVT201306:支持的Kernel2.6.9-89.ELlargesmp

VCS201306

GCC4.4.7

MVDBGEN和MVSIM经常crash,显示:Segment fault
但是偶尔能跑通一次(环境没有任何改变)

等2014的MVT出来以后再试试。希望与你多交流。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的完全可以跑完,一点问题没有。模块在350个左右,超过模块数或者增加复杂度提高,就立马报内存错。跟你的一样。
今天试了:  OS: REDHAT 6.5   GCC : 4.6.7-4

结果依然,等众位大神出招。

你说MVTOOLS有问题吗? 整个过程可以跑完,最后跑VCS的时候就报错。(模块数据大于350个,或者复杂度更高)
vcs +nospecify +notimingcheck -fsdb_old -full64 +acc+4 +plusarg_save +vcs+lic+wait +v2k  -CFLAGS \"-O4 -I\${VCS_HOME}/include\" $buildopts -l logfile/${test_name}.vcs.log +DUMP_FILE=/tmp/digital/wa/$user/${test_name}/${test_name}.fsdb

网友:
回复 楼主:

   或者真的是license问题,也许是一些高级的功能没有开放。你的license可能问题比我的更大。
如果真的license问题,我估计VCS的问题比较大。。。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们错误代码都一样,看来license有问题的机率比较大啊。

楼主:
没有报告license的问题啊,我是在etop下载的crack。我的设计很小,专门做流程的,一个两位的加法和乘法器,经常不行。
你的license可以发给我看看嘛? lics5d2013mvt.rar (19.43 KB , 下载次数: 12 )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把你的license文件发给我看看吧。

网友(2015-01-25):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
看来这个问题很普遍啊,到底是license的问题还是操作系统和gcc的问题?

网友:
有没有人能解决一下?

网友(2015-07-13):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请问解决办法是什么呀?

网友:
楼主,你好,能把MVCMP+MVDBGEN+MVSIM流程中的MVSIM的步骤给详细列一下吗?我按照软件中的examples操作一遍流程的时候用的是Makefile里面的runall或runtest,因为要用coveragereport,在按照user_guide上load 完covdb文件后,下面报信息No testcase found ...,但是我用debussy打开看后发现testbench是有的啊,大神,求解!!!

网友(2015-08-26):
2013版的已经支持mvsim 内嵌道vcs 里了,  MVSIM Native mode ,   直接vcs -upf  *.upf -power_top   tb_top 就可以运行

网友(2016-01-28):
   意思是不需要mvsim这个软件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