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ntaurus 安装成功,但是无法使用help

楼主(2014-03-11):
sentaurus 安装成功,但是无法使用help 单击manual 提示:
Error: couldn't execute "acroread":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单击training 提示:
Error: couldn't execute "mozilla":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版本和环境如下:
                            Sentaurus Workbench                          ***
***                          Version D-2010.03                           ***
***                         (1.6, amd64, linux)

网友:
首先确定你火狐有没有装,装的话在user preferences将默认浏览器设成火狐

楼主:
回复 网友A:

   linux系统自带了火狐浏览器,red hat enterprise linux4 64bit,这个版本的linux系统,已设置火狐为默认浏览器,但是还用不了help,

浏览器设置

浏览器设置

网友:
回复 楼主:

    需要裝 acrobat reader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试试,谢谢啊

网友:
是在sentaurus 的user preferences将默认浏览器设成火狐,不是rhel的。
另外acrobat reader也要装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SO感谢,linux系统也自带了 PDF Viewer ,用这个行不行

网友:
回复 楼主:

    到 www.acrobat.com downoad for linux version

楼主:
回复 网友B:

   /usr/acroreader/acrobat/Adobe/Reader9/Reader/intellinux/bin/acroread: 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 libxml2.so.2: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系统是red hat enterprise linux4 64bit ,求助这个怎么解决

网友:
lib库没装全,缺啥就的装。可以在安装光盘上找,也可以用yum安装,如果联网的话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安装这几个吗,显示了已安装,可是还是打不开Adobe Reader,网上也找了一下午libxm12.so.2…有没有有这种动态库,发一个给我

网友:
回复 楼主:

    Acrobat Reader 在 LINUX 上只有 32-bit 的版本
你的作業系統是 64-bit, 所以會缺 32-bit 的 LIB
要 INSTALL 32-bit 的庫,不是 64-BITS的庫

网友:
楼上正解,不过我的疑问是我们都用的64位系统,为啥我的没问题。楼主用的是rhel4?是不是装5或6就没这么多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确实是rhel4,请问您是用哪个版本的,这周换个rhel5或6试试,

网友:
rhel5和6我都用过,没问题的。建议先用5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感谢

网友:
一般正常安装很少会缺东西,可能就是你安的时候没装好,建议重装,并注意在装库的时候选择全部的库,这样就不会老是出现各种缺。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周换了rhel5,pdf装上,sentaurus也装上了,运行的时候出现/usr/lib64/libstdc++.so.6: version `GLIBCXX_3.4.9' not found (required by /home/run/tool/sentaurus/tcad/D-2010.03/amd64/..GENESISe

网上找了方法下载了libstdc++.so.6.0.10放到/usr/lib64文件夹下。
执行#/usr/lib/libstdc++.so.6 -> /usr/lib/libstdc++.so.6.0.8

#ln -s /usr/lib/libstdc++.so.6.10  /usr/lib/libstdc++.so.6

结果更不行,libstdc++.so.6变成0字节,

执行#strings /usr/lib/libstdc++.so.6 | grep GLIBC没有反应,火狐也打不开了

这要怎么解决好

网友:
17楼说的问题出现了,库没有装全

楼主:
回复 网友A:

libstdc++.so.6的这个问题解决了,现在出现了这个
   *******************************************************************************                         Sentaurus Workbench                          ***
***                          Version D-2010.03                           ***
***                         (1.6, amd64, linux)                          ***
***                                                                      ***
***                       Copyright (C) 1994-2010                        ***
***                            Synopsys, Inc.                            ***
***                                                                      ***
***  This software and the associated documentation are confidential     ***
***  and proprietary to Synopsys, Inc.  Your use or disclosure of this   ***
***  software is subject to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a written        ***
***  license agreement between you, or your company, and Synopsys, Inc.  ***
****************************************************************************
8:53:16 (snpslmd) OUT: "swb_all" run@localhost.localdomain
8:53:17 (snpslmd) OUT: "swb-advanced_all" run@localhost.localdomain
Sentaurus Workbench::Tcl_Init failed: Error: Environment variables STROOT, STRELEASE not specified.
This probably means that TCAD was not installed properly.

8:53:17 (snpslmd) IN: "swb-advanced_all" run@localhost.localdomain
8:53:17 (snpslmd) IN: "swb_all" run@localhost.localdomain
搜索论坛在以前编辑的环境变量bashrc文件下添加
export STROOT=/home/run/tool/sentaurus/tcad/D-2010.03
export STRELEASE=D-2010.03
结果还是报错,请问这要怎么设置,我的安装目录是/home/run/tool/sentaurus/tcad/D-2010.03

网友:
回复 楼主:

export SEN_HOME=/home/run/tool/sentaurus/tcad/D-2010.03
export PATH=$PATHSEN_HOME/bin后面还有scl,lic,stdb等设置。
这个论坛上很多,但要找个靠谱点的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rhel5下可以打开了,help也运行正常,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网友(2019-06-21):
资料不错,很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