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loor planning怎么做

楼主(2014-03-11):
如题,我想知道怎么做floor planning,麻烦诸位给说说,谢谢!

网友:
it depends on what your understanding about the system.

网友(2014-04-19):
多方面考虑的
chip plan:先确定PAD/ESD cell的大致位置,模块的摆放位置方向,P/G分组及主干分支,预留走线空间
clock plan(...)不全的见解

网友:
还要和design一起商量

网友:
看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