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关于DFT的preview_dft的错误问题

楼主(2014-03-11):
1、在做完DFT的设置完后,preview_dft的时候,出现的测试策略不可用的问题:design_vision> preview_dft
Warning: Design 'design_top' contains 1 high-fanout nets. A fanout number of 1000 will be used for delay calculations involving these nets. (TIM-134)

Information: Starting test design rule checking. (TEST-222)
Error: Invalid test protocol. Create a test protocol again. (TEST-1310)
Error: Could not run pre-dft design rule checking. (TEST-1313)
Information: Defining new variable 'hlo_collapse_intermediate_hardware_alts'. (CMD-041)
0

2、下面是我对设计的configuration,是在DC综合完后,做以下设置的

set hdlin_enable_rtldrc_info true
remove_attribute  [get_designs -hierarchical  {*}] dont_touch

set test_default_scan_style  multiplexed_flip_flop
set_scan_configuration -style  multiplexed_flip_flop   -clock_mixing mix_clocks -add_lockup true -chain_count 1
set_scan_configuration   -lockup_type latch

set_dft_signal -view spec -type ScanEnable  -port SCAN_EN -active_state 1
set_dft_signal -view existing_dft -type Reset -port RESET  -active_state 0
set_dft_signal -view existing_dft -type ScanClock   -port XTAL1 -timing {45 55}
set_dft_signal -view spec -type  TestMode -port  TEST_MODE  -active_state  1
set_dft_signal -view spec -type ScanDataIn  -port SCE_P
set_dft_signal -view spec  -type ScanDataOut -port SIO_P
set_scan_path -view spec c0 -scan_data_in SCE_P -scan_data_out SIO_P

set test_default_delay        0
set test_default_bidir_delay   0
set test_default_strobe      40
set test_default_period       100.0
set test_default_strobe_delay     1.0

compile -scan

preview_dft

3、由于是第一次做DFT,所以有很多疑问,也有很多理解不到位的,希望各位大神指教,嘿嘿,谢谢大家啦!!!

首先,上面所说的 Invalid test protocol.是不是就是指我的scan  dft  和test  configuration的所有设置。

其次,set_dft_signal -view spec -type ScanEnable  -port SCAN_EN -active_state 1命令里面的view设置会不会影响扫描链的生成,我将原来预留给测试用的端口设置为existing的,复用其他IO端口的设置为spec,不过提示时钟也要设置为spec。我们复用其他IO端口的时候,对端口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吗?
还有里面的active_state我们是根据什么进行设定的呢?

下面是我的模块的顶层端口

网友:
加上 create_test_protocol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为什么结果出来,我里面没有扫描链
****************************************
Preview_dft report
For    : 'Insert_dft' command
Design : design_top
Version: B-2008.09
Date   : Tue Mar 11 04:14:57 2014
****************************************

Number of chains: 0
Scan methodology: full_scan
Scan style: multiplexed_flip_flop
Clock domain: mix_clocks
Scan enable: SCAN_EN (no hookup pin)

No chains

************ Test Point Plan Report ************
Total number of test points  : 0
Number of Autofix test points: 0
Number of Wrapper test points: 0
Number of test modes         : 0
Number of test point enables : 0
Number of data sources       : 0
Number of data sinks         : 0
**************************************************

Dft signals:
TestMode: TEST_MODE (no hookup pin)
1

而且dft_drc出来有很多错误:

网友:
加上 autofix
看 <<TetraMAX on-line help>>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
我将TEST_MODE 和XTAL1设置为TestData ,然后set_autofix_configuration 设置失败,请问一下,这边的控制信号,应该是由测试的控制信号控制的?

set_dft_signal  -view existing_dft -type TestData    -port  TEST_MODE

set_dft_signal -view spec -type TestData    -port  XTAL1

design_vision> set_autofix_configuration -type clock -control_signal TEST_MODE -test_data  XTAL1
Discarded Autofix configuration specifications.
0

网友:
回复 网友B:

    TEST_MODE 不要设成 TestData, autofix 是用它去 control 其他 signal
    RESET 需要 autofix, 用上 -active

楼主:
回复 网友A:

    很谢谢您的回答!!
   现在set_autofix_configuration 设置成功,就是不知道TEST_MODE  为什么一定要设置成spec才行,现在preview_dft的结果也是正确的。

但是dft_drc的出现的错误貌似没有自动修复,是不是因为我里面的宏模块没有做特殊的处理:

1、出现在flash和osc上面的错误
(fzu8051_top_inst/FLASH_32KB (Cell fzu8051_top_inst/FLASH_32KB (PF32K09E) is unknown (black box) because functionality for output pin VDD is bad or incomplete.) )

2、出现在clk和reset上面的四类错误
  D1:Uncontrollable clock input of flip-flop
  D8:Clock not able to capture
  D10:Clock feeding data input
  D11:Clock feeding both clock and data input

下面是报错寄存器上面时钟端口出现的错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回答!!刚才发的帖子给没了。
按照您的提示,已经设置成功,不过TEST_MODE的view一定要为spec,才能设置,不知道什么原理,现在preview_dft的结果也正确。

就是drc_dft依然出现错误就是了,clk和reset上面,不知道是不是我又两个宏模块flash和osc没有进行处理的缘故。

1、宏模块所报的错误:RING_OSC_24M (Cell RING_OSC_24M (ringosc_rc) is unknown (black box) because functionality for output pin VDD is bad or incomplete.)

2、clk和reset出现了好几类的错误。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是这样理解的,在此之前这些 port 没有用在 DFT mode, 就用 spec, 如果在 DFT mode 已经使用的话,就用 exist
    关于 hard macro 的话可以修改 RTL 去 bypass. 使用 command 的办法我没有找到,如果你有找到并尝试成功的话请告知我。
    set_dft_configuration -fix_*

    其实 google 上能搜到很多资料,而百度却是很缺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恩,好的,谢谢您!!嘿嘿
   我把自动修复都使能还是不行,我去试试吧宏模块处理一下,看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