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RVE设置只显示drc的错误项

楼主(2014-03-11):
每次run drc都会显示所有的错误项,对的和有drc error的
都显示出来了,不方便纠错。大家知道怎么设置calibre RVE
默认只显示drc的错误项吗?

网友:
有的,在Calibre RVE界面下,有个选项可以选择Show Unresolved,你找找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这个是可以,不过每次都得点一下,能不能设置成默认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像是没发现,你要是知道了告诉我一声,谢谢!

网友:
可以保存在user setting里面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report的窗口有一个view的下拉菜单,里面有设置,选中即可!

网友:
在drc文件上加上DRC KEEP EMPTY NO即可

网友:
同意樓上的說法
圖形介面也有這個選項

网友(2014-10-24):
DRC KEEP EMPTY NO有用 ?

网友(2014-11-27):
回复 网友C:

亲自试过,使用的,我是直接在rule文件里修改的,可以看出区别~

网友(2016-03-09):
回复 楼主:

   在View的tree options中把show empty check 前的勾掉

网友:
我一直都是在DRC RULE 加上drc keep empty no,效果很好

网友(2025-03-03):
把设置里的东西调成只显示错误项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