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encounter double width&space 操作流程

楼主(2014-03-11):
希望对clock 信号double width & space。 default M1 的width 是0.5 space 0.3
我的操作是
首先在lef 里面定义
NONDEFAULTRULE 2W2S
hardspacing;
layer M1
width 1 ;

spacing 0.6 ;
end M1

end 2W2S

然后在CTS  的综合文件CORE.ctstch 里面加入:

RouteTypeName ck1
NonDefaultRule 2W2S

End

但是在CTS后 clock net 还是default 的值,这是为什么呢? 求高手指点!

网友:
每个clock root定义的部分对应的RouteType and LeafRouteType 也要打开,不知道这个开了没有?

网友:
在ICC 里面就是difine_routing_rule ,然后用set_clock_tree_options 去制定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NonDefaultRule 起作用了, 不过run出来后 整个屏幕都白了。 大量的space 问题。
你们定义NonDefaultRule 时 除了定义metal 的width 和space 还会定义其它内容吗?

clock 的root   设定 routetype为 specialroute , LefRouteType 为regularRoute 吗?还是
LefRouteType 不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