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TS时如何降低功耗?

楼主(2014-03-11):
请教各位大牛:
  第一个问题:做CTS的时候有哪些降低功耗的方法?具体又是怎么操作?
我知道的是采用useful skew和综合时采用门控时钟,其它的就不清楚了。
  第二个问题:如何将一个tree做的尽可能的快?
谢谢!

网友:
将时钟树做得又快又低功耗的一个方法是不用Shielding,因为加Shield会使线电容增加一倍多。

但是这样很耗Routing资源,因为Shielding只额外占两条Wire,但是不用Shield的话至少要左右各空出2条以上Wire的空间才能保证不受SI影响。

另外还得创建NDR,不能用比较Soft的PreferExtraSpac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