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FPGA还是arm?

楼主(2014-03-11):
各位大神,我现在想实现一个功能:想做两块板子:第一块是发送部分:功能是插上网线,将网线上的数据转换成2Mbps的差分信号(TTL或者485信号都可以),第二块是接收部分也是做一块板子:接收到的是2Mbps的数据,然后经过处理后以U口的形式接到电脑上得实现上网功能,这个当中的速率转化部分,大家觉得是用FPGA实现好,还是用别的方法啊?谢谢!

网友:
用FPGA,这功能用逻辑就实现了,用不着CPU

网友:
做这种事务性功能,大多数ARM比FPGA干的性价比高些,可以做到价廉物美,呵呵

个人想法,仅供参考!

网友:
用一块fpga板就够了啊,干嘛要用两块呢?用arm显然不必要,没有fpga短平快,凡是给楼主提议用arm的人显然无脑。

网友:
U口什么意思?USB么?

网友:
支持版主意见,物美价廉。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可以说的详细一点吗?谢谢,具体该怎么做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的确是arm比FPGA要便宜一些的,关键现在我不怎么会arm,做起来比较有难度的,用FPGA处理,又有一些地方没想通,大神,可否给些意见?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是需要转成USB接口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因为这两块板子之间是需要接其他模块的

网友:
没必要用两块吧,可以买一个现成拆开看看。网口转USB的,电子市场上一般都能买到。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主要是两个模块之间是要接其他模块的,并且对速度有要求的,得转换到2Mbps

楼主:
回复 网友F:

   是的,目前是研发的,不考虑成本的,以后出产品得考虑成本的

网友:
arm,单片机之类的,比fpga容易控制

网友:
ARM开发难度低,成本低,有现成的硬件平台和软件来用,FPGA可能需要自己写逻辑,但是稳定性可能更好,还是要综合考虑功能、性能、可靠性、研发周期、成本等问题来选择。

网友(2014-05-02):
试一下好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