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cadence中Virtuoso XL出了问题

楼主(2014-03-11):
想从电路直接生成layout,点击Layout XL,出现
“There are no 'lxExtractLayers defined in library 'TSMCdesign', To get Virtuoso XL connectivity,you need to update your technology file.”
求教 我应该怎么做呢?

网友(2014-04-22):
同求大神指点,不知道出啥问题了

网友(2014-10-09):
同求啊  我的也是这样  求大神指教

网友(2017-05-18):
回复 楼主:

你好,我碰到了相同的问题,请问你当时是怎么解决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