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中的问题

楼主(2014-03-12):
请问,在ICC中跑完place_opt之后,出现Error:Layer M1 does not exist in design,我看tf里面有Layer1,这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是不是你设置Route Layer中没有M1?我瞎说的哦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啊,我设置的min是M1,max是M5

网友:
再确认一次,你提问那里都打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

网友:
我该用句号,不该用逗号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我确认了,还这样,还要确认其他的地方吗?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哪个 command 引起的,试一下将 M1 改成 m1

楼主:
place_opt, map file 里面就是M1,M2-M5都可以的~

楼主(2014-05-14):
回复 网友D:

    哥们,你留言的什么啊?怎么都被删除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