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探讨一下差分对结构稳定的条件

楼主(2014-03-12):
如是拉扎维书上一题,下图是电路结构
求出small signal gain为
对于其中的一句话 不是很理解,当gm3 大于1/ro1+1/ro3时,电路不能稳定,小信号模型是不正确的。
gm3 大于1/ro1+1/ro3时, Av为正,为什么就不能稳定了呢,可否定性定量的分析出来?

求各位大虾指点一下,拜谢了先

网友:
这里面有正反馈环路,正反馈增益大于1了,电路就会latch,小信号就不适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回答,可否指出正反馈回路? 另外latch 是什么意思。谢谢啦,初学者,请见谅

网友:
Vin1->M1->Vout+->M4->Vout-
Vin1->M1->M2->Vout-
正反馈增益大于1的话,输出就只会输出高电平或者低电平了,就不存在小信号了。
我也是初学者,共同学习哈

网友:
这种结构常用作比较器
就是利用他的正反馈

网友:
当该结构被用作一个时钟比较器比有一个复位阶段(等附加复位电路)。

网友:
其中一个状态是M3完全导通漏极到VDD(M3栅极为0),尾电流必须足够大才能让M4导通和比较器正常工作。将尾电流源去掉,速度会更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几个不明白的地方。 电路的输入是Vin1 和Vin2 输出端的Vout,Vout是通过什么机制来 正反馈到输入端的呢?

总觉得正反馈应该是 Vin增大 导致Vout增大 然后又导致Vin继续增大,这样电路才会不稳定,输出为VDD或者GND。

当AV为正的时候,Vin增大,可以理解Vout自然增大。 但就是不太理解,Vout的增大是怎么正反馈倒是Vin增大的呢?

求明示,先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额。。。求大虾讲讲是输出Vout是怎么正反馈作用输入的?

网友:
把拉普拉斯因子s引入小信号增益中,再用上左半平面的稳定判决条件

楼主:
回复 网友C:

    momo 还木有学到这个。。。就像直观的理解 正反馈是怎么引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