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sigma-deltaADC里的采样电容怎么计算

楼主(2014-03-12):
看到有公式SNR=V2*OSR*Cs/4kT,一篇论文里说OSR=16,V=2,ENOB=16,算出Cs=4.4pf。SNR=6.02*ENOB+1.76能算出SNR,请问那个Cs到底是怎么算出来的啊

网友:
allow for kT/C noise

网友:
第一级采样电容的采样噪声对SDM影响比较大,为了满足一定的动态范围指标,需要计算一个采样电容最小值……公式应该给的没错,SNR应该是自己预期的一个指标……

网友(2014-08-05):
4 * 16 * 4.4 * powten(-12) / (4 * 300 * 1.3806505 * 10 ^ -23)=16996819011
(log(16996819011) * 10-1.72)/6.02=16.7 bit
就是这么得到的~~

网友:
根据噪声预算,来确定热噪声

网友:
根据信噪比、第一级的采样开关电容热噪声和信号能量之间的关系式得到吧

网友(2024-04-03):
差分结构SNR应该是Vpp^2*OSR*Cs/8kT吗?看很多论文算法不一,有无大佬解惑

网友A(2024-10-17):
那如果想要得到130的snr,那计算的采样电容高达nF级别?

网友(2024-12-30):
引用 网友A:
那如果想要得到130的snr,那计算的采样电容高达nF级别?

你好,请问你最后找到如何计算了嘛?我也算的nf级别,可是IC里面也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