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多大容量时用寄存器比用sram更划算?

楼主(2014-03-12):
我这需要两个64x24bit的buffer,感觉用寄存器搭是不是更简单啊?

网友:
也許, 要physical layout 比較看看才知, 跟 process technology 有關

网友:
若跨clock domain用two port ram,
其他用register

网友:
你这个规模,用Register File最划算。

直接用寄存器,写RTL的爽了,后端就要哭了...

网友:
直接写寄存器,自动布线就完了。

网友:
感觉这种小的,要是没有跨时钟访问,就用寄存器搭就可以了

网友:
64个24bit的寄存器面积 > 对应的sram面积 > 对应的register file的面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