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做metalchange时,生成新verilog文件时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4-03-12):
使用encounter做metalchange时,手动改写verilog网表文件,导回到encounter中做ECOroute,总是出现说线名A已经被某个instance或是wire调用,无法add new wire。
这个线名A原先是某个模块内的internal wire,是一个buffer的输出,连接到模块内其他器件的输入,现在我将这个线名A做了一个output,output直接使用了线名A,并在顶层模块调用这个output的新输出接到了其他模块的输入。
之后encounter就会提示上述错误~~~

论坛里有没有懂的~~帮个忙~~~
如果需要修改的话,应该怎么修改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你是这样改的吗?module TOP
    wire A_top;
    XXX XXX (.A(A_top) .....);
    XXX XXX (.IN(A_top).....);
endmodule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哈~~~
  我刚刚把我改的网表的verilog用modelsim跑了一下后仿真,结果和预期一样~~~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encounter总是认为是错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写的详细点好了,方便大家帮我找错

   比如原先是:
  module B(...);
  ...//input or output
  //internal wire
wire A;
我改成了
mudle B(...,A)
...//input or output
output A;
//internal wire
wire A;

在顶层
原先是module B_top(...);
B B_U(...);
C C_U(...
         .C_port(C_port));
我改成了
module B_top(...);
wire A_wire;
B B_U(...
         .A(A_wire));
C C_U(...
         .C_port(A_wire));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有我做了一下实验,如果只改
module B(...);
  ...//input or output
  //internal wire
wire A;
我改成了
mudle B(...,A)
...//input or output
output A;
//internal wire
wire A;

encounter是可以进行改变的,可以看到它为我添加了一个output port

但是如果在B_top给这个output port给wire名时,即
原先是module B_top(...);
B B_U(...);
C C_U(...
         .C_port(C_port));
我改成了
module B_top(...);
wire A_wire;
B B_U(...
         .A(A_wire));
C C_U(...
         .C_port(A_wire));

就会出错,为什么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把出错信息帖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我一会贴出来,我昨天晚上实在没办法,按照我的想法用vitrisuo直接把版图改了,然后用我改的verilog网表,生成CDL网表,做LVS,也过了
现在就是纳闷为什么encounter不识别我的verilog网表,谁有什么修改意见~~~

楼主:
Name FE_OFCN427_test_mode_start_r is already used by an instance or a net in cell half _band_filter1_0

Failed to add net 'xxxx_top_u/half_band_filter1_u/FE_OFCN427_test_mode_start_r',the routing on the net is discarded.

网友:
回复 楼主:

   感觉网表修改的没问题呢。现在怀疑步骤上有错误。你是不是直接替换了原来*enc.dat里面的.v,然后重新restore Design出的问题?

网友:
同意楼上!
eco flow 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额~~flow的问题啊~~~
   我是在gui的界面上有一个restore with ECO上操作的

   选择的是postmask 然后规定修改的metal
  选择之前保存的enc.dat的文件夹,以及我修改好的verilog文件,点击APPLY
  好吧,那我上网搜搜eco的flow

如果你们有好的介绍网址的话,还请帮忙抄一份~~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问题出在你之前保存的enc.dat里。你必须将有修改的那条线先删除,然后保存一份新的enc.dat。这样工具在restore route时,才会发现这条变动的线。    比如 A_wire是你想eco的,那么在旧的设计中, deleteNet A_wire; saveDesign new.enc.dat;
    然后,在新的设计中, ecoDesign -postmask ...  new.enc.dat  new.v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懂了~~我试试~~~谢谢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太感谢你百忙之中,还来帮助我~~~~~

楼主:
转bsbs525 ::

悄悄的告诉你,我当时候是怎么解决的。首先申明是非标准流程:
比如对A模块进行修改:
1.读入未修改过A模块的enc,然后导出A模块的route的DEF文件,只要route的。然后退出进入下一步
2.进入eco流程,导入enc、新网表,导入port的位置信息等等,这一步,工具会报错,说忽略了一部分线,忽略掉,然后导入开始的route.def
3.ecoroute ,如果只修改部分层,看ecoroute的选项。
4.非标准流程,完了后记得必须要做形式验证确保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