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中jz jx层对应什么?

楼主(2014-03-12):
jz jx层对应什么?VDD旁边有个vnw,打在nwell层上。可以选中
在VSS旁边还有个vpw的label,但是选不中,这个又是什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信息量太少,那个厂工艺?

网友:
jx jz是G家的工艺吧? 就是对应 NIMP PIMP, 画在pmos上的就PIMP咯。

网友:
還是要看 design rule 才能決定

网友:
globalfoundry的 sp, sn 而已,

vnw,vpw一般是text label,标示stdcell的 n/p well,待ta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