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大牛解答一下,AHB中多个master请求总线应该如何控制

楼主(2014-03-12):
最近在看AHB,准备开题了。请求大牛一下:

在AHB总线系统中,假如有M1至M6这样6个模块是master接口,假如其中有三个(M1,M3,M6)在某个时刻需要通过AHB收发数据,那么谁先拿到总线呢?怎么来进行分配?如果仲裁的话,需要基于一个什么原则来仲裁呢?

有什么好书可以推荐一下,来补一补这方面的内容呢?

谢谢了,真诚地感谢!

网友:
AHB没有作规定,算法可以自己实现,常用的比如fixed order, round-robin

网友:
楼主问的都是些基本问题,建议还是下载AMBA的协议看一下,里面讲解的很详细。AMBA协议网上一搜一大把,就不传了。

网友:
自己做个arbiter 控制器,  一般round-robin, 高级点 加个权重。

网友(2014-05-07):
一般的总裁算法就fixed order,寄存器配置order,round-robin和权重round-robin

网友:
看你的arbiter了

网友:
AHB协议没有规定仲裁算法,使用者根据自己的设计需求来确定仲裁算法,建议先分析自己设计的架构,确定各个仲裁点的关系,然后再找相关仲裁算法进行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