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大牛解答一下,AHB中多个master请求总线应该如何控制

楼主(2014-03-12):
最近在看AHB,准备开题了。请求大牛一下:

在AHB总线系统中,假如有M1至M6这样6个模块是master接口,假如其中有三个(M1,M3,M6)在某个时刻需要通过AHB收发数据,那么谁先拿到总线呢?怎么来进行分配?如果仲裁的话,需要基于一个什么原则来仲裁呢?

有什么好书可以推荐一下,来补一补这方面的内容呢?

谢谢了,真诚地感谢!

网友:
ahb总线中有个arbiter,用来处理当有多个master需要申请使用总线的时候,到底给谁这个权利,这个取决于总线的仲裁机制,ahb总线可以有不同的仲裁机制的实现,但同一时刻只能有一个master能使用总线,如果没有master使用总线,总线的的控制权可以移交给总线里面的IDLE master,这样可以避免总线没有信号驱动,至于这个总裁机制如何选取,跟整体的soc的架构是有管的,这里你可以去看些论文,很多的,一般的还是用固定优先级的仲裁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