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牛解答一下,AHB中多个master请求总线应该如何控制

楼主(2014-03-12):
最近在看AHB,准备开题了。请求大牛一下:

在AHB总线系统中,假如有M1至M6这样6个模块是master接口,假如其中有三个(M1,M3,M6)在某个时刻需要通过AHB收发数据,那么谁先拿到总线呢?怎么来进行分配?如果仲裁的话,需要基于一个什么原则来仲裁呢?

有什么好书可以推荐一下,来补一补这方面的内容呢?

谢谢了,真诚地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不太明白,如果两个同时需要占用总线呢?

网友:
ahb中需要arbiter来控制,而且需要有一个default master,在所有master闲致时接管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