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包定制CPU设计,FPGA平台

楼主(2014-03-12):
我们需要在FPGA硬件视频编解码器里运行几段软件,都不太复杂,每个函数的C代码几百行左右。需要嵌入一个定制的、简化的、高主频的CPU.需求:
   1. 哈佛结构,直接用FPGA片上的SRAM,一个指令SRAM, 一个数据SRAM. 不需要用外部的DDR/SDRAM
   2. 简化的MIPS指令集, 32bit
   3. 用SRAM接口输入程序和数据,输出结果,除此以外不需要其他IO和总线
   4. 用GCC编译器,编译结果为MIF格式的文本文件,可以在Altera FPGA上使用

  5. 多级流水线结构,在Altera ArriaV FPGA speed 5上达到200MHz主频
   6. 用Verilog实现,能在Altera ArriaV开发板上验证。(不用跑OS, 跑几段程序就可以)
   7. 能用Verilog Simulator调试就可以了,不需要单步调试等功能,尽量节省逻辑
   8. 交付源代码和全部设计文档,提供技术支持

公司地点在北京,可以用外包或兼职的方式,有合理报酬,有意请短消息联系

网友:
直接nios不行么,如果自己写的CPU想跑到200M还是有难度的

网友:
同意,自己写还主要是学习,要商用的话话还是建议选择一些成熟的,可靠性更高

楼主:
我们需要跨平台的CPU, 可以用于FPGA, 也可以用于ASIC, nios不行

楼主:
而且我们希望直接操作48位的数据,我们的C函数里有许多超过32位的数据的运算。nios,arm处理超过32位的数据要用32位运算通过软件很多步骤来做,太慢,满族不了cycle数的限制

网友:
做一个定制的CPU可不容易,从下端的指令编码和汇编语言到上端的高级语言编译器都需要考虑,我曾经自己做过一个16位的CISC结构,基于WB总线的CPU,还自己设计了汇编语言编译器,但设计一个C语言编译就太难了。看楼主的要求,一次要48位的数据,这不是要64位的CPU才行吗,而且我做视频编码时一般用DSP,FPGA不具备太大的优势.

网友:
可以聊一下,可以给你定制

楼主:
还有一条思路是用stack machine, 编程语言用forth. 只是所有的C程序必须用forth写一遍,好处是编译器特别简单,CPU也比RISC简单,但效率低点

网友(2014-05-02):
试一下好用不

网友(2014-07-11):
找到人了吗》?

网友:
lou zhu hao ren yi sheng ping an

网友(2014-11-10):
够难搞的。

网友(2014-12-10):
回复 楼主:

    给个联系方式吧

网友:
这样太难了吧。定制CPU(Verilog 代码、验证环境、gcc编译),那得多少钱多少人力才可以呀?

网友:
既然是FPGA上实现的,为什么在乎主频而不是实际运行算法程序的时间?主频多插流水级就可以搞定,需要gcc编译的话,貌似目前做的人很少吧,除非有现成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