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ICC中的filler cell

楼主(2014-03-12):
ICC中的Pascon cells和GA Fille分别是什么

网友:
GA CELL 就是Gate Array for freeze silicon ECO (S) 也就是 post_mask ECO (C)
至于Pascon  帕斯孔 听上去像个人名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请问Decouple Capacitance filler cell主要是降噪?使电容达到一致,并且是带metal的,这个一定要加吗?还是只加GA?

网友:
Decap是降IRDrop的 对crosstalk会有negative的影响 希望我猜的是对的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A:

    neagtive?能positive IRDrop,却negative xtalk....why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你要不看看书查以下吧

网友:
先加decap cell  再加filer 一般decap m1  会占用一部分绕线资源。filler 不会。
优点是可以显著降低dynamic IR drop,首先明确电容是加在power 和ground之间的,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公式Q=VC 得到dv=1/c*dQ/dt ,c越大 电压变化越小。
缺点会增大leakage  power

楼主:
回复 网友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