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apless的工艺VNW VPW在网表要怎么处理?

楼主(2014-03-12):
跑lvs一直是有VNW VPW VDD VSS的错误,在stdcell 的cdl里定义有VDD VSS VNW VPW等电源,但是ICC输出的网表不带VNW VPW
各位知道怎么改这个网表么?
tapcell 在ICC里插好了的

网友:
替换成vdd vss做呗

楼主:
是把cdl里的VNW改成VDD?
比如INV要这样的
INV VDD VSS VNW VPW
改成
INV VDD VSS VDD VSS
这样是不是有2个VDD 2个VSS?

网友A:
我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我是将网表里面的VNW和VPW分别替换为VDD和VSS,就可以了。

网友B:
netlist里
global VNW VPW
然后connect VNW到VDD,connect VPW到VSS
即可。

楼主:
假设ICC出来是网表是top.spi,标准单元库的网表是cell.cdl,我发现top.spi里面不会含有VNW,VPW这些端口,cell.cdl里每个SUBCKT都会有这两个端口,上面提到的2个办法我有试,都遇到问题:
  方法一:把cell.cdl里面的VNW VPW改成VDD VPW,这样的问题是,我是多电源预设计,分别有VDD1 VDD2 VDD3的电源域会用到cell.cdl,所以不能直接在cell.cdl里面改。
  方法二:top.spi里面global VNW VPW ,然后在top.spi s/VDD=VDD/VDD=VDD VNW=VDD
   s/VSS=VSS/VSS=VSS VPW=VSS,但是有一些并不是cell SUBCKT 而是mudule的SUBCKT,这些要是也添加这两句,lvs会报多出2个pin,请问具体应该怎么做呢?

网友B:
回复 网友C:

cdl最前面加上
    *.GLOBAL VDD VSS
    *.GLOBAL VNW VPW
    *.CONNECT VNW VDD
    *.CONNECT VPW VSS
这样不行么?

楼主:
谢谢,单电源这样是可以pass,但是如果我这里有VDD1 VDD2.直接这样connect会不会不行?

网友:
tapless是什么意思啊?不好意思我一直没弄懂

网友:
回复 网友D:

    stdcell内没有pickup,隔几十um加上nwell和sub的tap cell来防止latchup。

网友E(2015-06-03):
回复 网友C:

    哥 多电压域这个问题你最后解决了没…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F:
easy, all no global, v2lvs use "-addpin VDD -addpin  VSS -addpin  VNW -addpin VPW"
last, change top power connect

网友:
如果是做fullchip的LVS,是不是尽量不要用global这样的语句?

网友(2017-04-25):
我的做法是修改网表,把VNW和VPW连到VDD和VSS上

网友(2019-09-25):
引用 网友E:
回复 网友C:

大家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easy, all no global, v2lvs use "-addpin VDD -addpin  VSS -addpin  VNW -addpin VPW"
last, change top  ...

您好,我按照您的方式在多电压域设计里面导出了VPW与VNW,您说的“change top power connect”是指在顶层cdl里面手动修改VPW与VNW赋值么?一个一个修改太多了啊。。。

网友:
最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使用带VNW VPW的stdcell lef&tech lef,使pr工具识别到这两个pin。保存出来的网表就会带有VNW VPW的连接。不用去改cdl。
有些工艺能提供带VNW VPW的techlef、stdcell lef&cdl&lib。如果不提供的话就自己改一下techlef。

这样多电压域的问题能解决掉。

网友(2022-03-31):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我是将网表里面的VNW和VPW分别替换为VDD和VSS,就可以了。 ...

这样是不是将VNW和VPW给同化了?然后和仿真模型一起会不会不能识别本来应该有VNW和VPW的器件?

网友(2023-11-09):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cdl最前面加上

6666,太强了

网友(2025-11-15):
引用 网友B:
netlist里
global VNW VPW
然后connect VNW到VDD,connect VPW到VSS

SMIC cap vpw 和vnw 和vdd vss不匹配,按这个方法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