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I的实现DSP做主机SCK和SS一直是高电平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4-03-12):
用DSP实现SPI,程序是书上的程序,只是把自循环检测取消了,用DSP做主机,FPGA做从机,DSP需要给FPGA提供SCK和SS信号,但是现在用示波器看SCK和SS输出,都是3.3V高电平,是什么原因呢?哪位同仁做过,请稍微指点一下行吗,不胜感激!

网友(2014-10-24):
你的驱动应该没有设对,就是SPI对应的寄存器没弄对

网友:
看你的SPI的名称像是TI的C2000 DSP,对否?

网友(2015-03-03):
SPI的实现DSP做主机SCK和SS一直是高电平

网友:
SPI的实现DSP做主机SCK和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