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TS后的一些违例

楼主(2014-03-12):
关于时序违例方面,看的最多的是说CTS前没有setup违例,可以有hold违例CTS后通过加buffer修复hold违例
我在CTS之前都没有setup违例,可以CTS之后,有setup违例(最大-0.125),也有hold违例(最大-1.4)
看了别人的帖子,有说routing后一起修复DRC违例,也有人跟我说ICC每一步都要有时序修复,违例尽量不要太大

CTS后还有IO port的capacitance违例和VDD/GND net 的fanout违例
congestion还是通过的

这样要先修复违例还是可以routing后在看看
谢谢大家

网友:
一般 routing 会增加违例
你也可以另外开一个做 routing

你有加 margin 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指setup和hold的margin么加了这两句
set_clock_uncertainty -hold 0.05 [all_clocks]
set_clock_uncertainty -setup 0.1 [all_clocks]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 PT 也用这两句,那就不算是 margin (起码不是你加的)

网友(2014-05-14):
这种问题本来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在prects阶段,setup 是clean的,postcts阶段出现setup violation说明你prects的slack margin是不够的,也有可能是clock tree的质量不高(skew太大)造成的。只有通过分析造成violation 原因,才能决定是否要在该阶段修复violation,如果无法修复,甚至要回去重新做floorplan。

网友:
cts 后有violation那就是树的问题了

网友:
CTS前要么反标clock source latency要么约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