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取消cadence里面的大写键?

楼主(2014-03-12):
如何取消cadence里的大写键呢?
一按到大写键盘就无法编辑,怎样让cadence不区分大小写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不是cadence的问题吧,刚觉是系统或者其它登陆器没弄好

网友:
这个好像是跟输入法有关系,调成其他的输入法应该就好了

网友(2014-04-26):
不知道哦

网友:
一个方法,你将大小字母定义成一个功能,但是,组合会少很多

楼主:
一个方法,你将大小字母定义成一个功能,但是,组合会少很多
引用 网友A:

    哪里定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