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ternal power和switching power

楼主(2014-03-12):
encounter做power analysis的setup选项卡中选择静态分析后run,报告文件中会分别报告internal power和switching power的具体值,请问一下前者是静态功耗,后者是动态功耗吗?但是报告文件中前者约占60%,后者约40%,感觉应该不太对啊,动态功耗不应该是电路主要的功耗组成部分吗?
这个。。。问题比较白,大大们不要介意哈,多多指点!!

网友:
前者是内部功耗,后者是开关功耗

网友:
两个加起来算是电路的动态功耗,静态功耗在报告里是leakage power

楼主:
谢谢指导

还想问一下:
内部功耗是什么引起的?标准单元的线负载等效电容充放电?那开关功耗又是什么引起的?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个书上有,第7章

网友(2019-11-15):
internal power主要指CMOS管在0->1或1->0翻转内部short时的功耗,而switch power则多指翻转时电容充放电引入的功耗,二者都属于dynamic power

网友(2020-05-14):
新手学习,一下

网友(2025-02-25):
是哪一本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