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erive_pg_connection

楼主(2014-03-12):
derive_pg_connection这条指令指定的VDD和GND,
这个VDD和GND,ICC是从.lib还是fram view里识别的?

楼主:
哦,应该是library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个针对逻辑的指令 所以我相信是从logical library来的

网友:
很明显是从reference library 里来的。
你的logical lib里如果不走upf flow是可以没有pg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没有分析,只是做了个试验,lef里是有VDD,GND的,但是.lib里没有pg_pin,derive_pg_connection不识别VDD、GND

楼主:
从synopsys的文档里找到一句话:
If a pin is defined as a power pin in the Milkyway reference library, but not in the logic library
(or vice versa), IC Compiler issues the MWDC-139 or MWDC-143 error message.

网友:
据我了解,.lib里面是可以不定义PG的,而lef或者MW里面的PG上面打的标就是PG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