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SPICE仿真结果里面的Cgs和小信号模型里面的Cgs是同样的电容吗

楼主(2014-03-13):
Spice里面把MOS电容看作4端器件,G,S,D,B. 不同于两端电容,这里Cji不等于Cij.比如Cgs不等于Csg.我想知道的是,Spectre里面DC仿真之后,可以知道全部12个Cji的值。但是这里的Cgs,Cgd和小信号模型里面的Cgs,Cgd是同一个含义吗?

我觉得不一样啊。 小信号模型里面,饱和区Cgs=(2/3)*Cox*WL+C_overlap, Cgd=C_overlap.而且并没有Cgs和Csg,Cgd和Cdg的区别吧?应该是把Cgs,Cgd看做两端电容。

请问我的想法对吗?
谢谢!

网友:
你说的小信号模型是手算模型,Spice里是计算机Model。如果是用来手算取Cgs就可以了。

楼主:
您的意思是仿真结果里面的cgs就是手算模型里的cgs=3/2 * CoxWL+C-overlap?

网友:
Csg是G极电压引起的流向S级电流,Cgs是S级电压引起的流向G级电流。
实际计算中如何使用这两个电容?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只能说是近似是。Model的精度高,考虑的很多。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在请教一下,就像三楼朋友说得那样。按照SPICE中的定义:Csg是G极电压引起的流向S级电流,Cgs是S级电压引起的流向G级电流。
总感觉仿真的Cgs并不是一般小信号模型中的Cgs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定义我不知道

网友(2017-04-29):
回复 网友A:
SPICE的 是小信号电容。你那个电容模型是粗略的模型,在BSIM里面的模型确实精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