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ICC中的fishbone讨论

楼主(2014-03-13):
各位大牛,

大家有做fishbone的经验吗?可以出来讨论一下嘛,主要是如何check出要做fishbone的点...

楼主:
欢迎大家来讨论~~~

楼主:
fishbone的common path比较长,skew比较小,func和scan的path一致,fishbone可以一起做,至于Mbist则做CTS....我的理解~~

网友:
这个什么玩意?相比CTS有啥好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为是手工做,所以好处多,缺点是麻烦

网友:
回复 楼主:

比起CTS一个命令来说 刚开始是比较麻烦 不过  脚本做好 flow建起来了 不比CTS 麻烦,好处在于对整个design clock 非常熟悉 。可以很可控,还有fishbone不是因为common path 长而有优势 ,是因为latency 做的很短  这样可以把本没有common path的那些path 的OCV 的影响减小到最少,在某些地方用fishbone可以省出几十p的margin 会少插很多的DEL cell。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跟你check 要做CTS的点 一样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为fishbone怎么做的 大概是A公司的吧 我们可以当面探讨 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也是AMD的?

网友:
鱼刺?
我表示第一次看到这个名词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加以想象~~~

网友:
回复 网友B:

A 公司这种大芯片 肯定要做mesh的 ,其他的公司很少用,好像要经过仿真得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假设在某个ICG的Output pin上做fishbone,那之前的clock port到该ICG如何处理啊?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ALCHIP

网友:
回复 楼主:

   前面啊 用buffer tree 插过来 或者multi-driver 连过来 也相当于小的fishbone

楼主:
回复 网友B:

     袄,公司好多你们那边过来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是的 fishbone 跟clock mesh 差不多吧 ,我们是用HSPICE 仿真那些BUFFER 阵列

网友:
你们说的A公司到底是AMD还是Alchip呀?之前我在AMD怎么没见过什么fishbone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说的是Alchip呀 不知道有多少公司在用fishbone这个flow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请问clock gen前面的path,用buffer tree或者multi driver插过来,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吗?buffer tree就是指的repeater吧?谢谢~~~

网友:
是呀 就是repeater ,前面都是common path的话 2者没区别,如果米有common path 就用multi driver,减小latency

楼主:
回复 网友B:

    袄,谢谢~

网友(2019-01-10):
刚接触fishbone,要是有点具体介绍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