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什么方法把二进制精度LSB为0.5的转换成精度1.5

楼主(2014-03-13):
提问如题:          比如我二进制输出带一位小数位,那么它精度是1/2就是0.5
          那么我怎么把精度为0.5的转换成精度是1.5的。
    转换前10进制           转换后10进制输出
          0-------------------0
         0.5------------------1.5
            1------------------1.5
         1.5 ------------------1.5
           2-------------------3
         2.5------------------3
           3------------------3
verilog实现,希望不要一个一个比较,那种比较器实现十分麻烦。最好是有逻辑转换公式。

网友:
这个不好做,不是二的整数倍。你可以试试画下卡诺图,很难化简的。

网友:
如果这个2进制数在产生的时候就在最低2bit上使用3进制:00,01,10,00,01,10.......就好处理了。
另外一个不好的方法就是用除法了:除以3,然后正向取整。

楼主:
回复 网友A:

   做一个状态机解决了,减去3的倍数最接近数   然后做一个小循环即可。

网友:
使用查找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