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gma-delta调制奇次谐波失真

楼主(2014-03-13):
psd

psd

二阶调制器,单比特量化,电路psd测试如图,vin/vref=0.25,请问这个奇次谐波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调节什么可以变小点,积分器增益75db左右,低频,带宽肯定足够了...很纠结...

楼主:
测psd用了相干采样,点数不多8192,点数多一点线就细一点,那点的能量也少不了多少..谐波失真还是很大...

楼主:
采样开关尺寸也调的大一点了。。求指导。。

网友:
电路非线性,你可以考察你的第一级积分器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人..请问可以说的细一点吗..我基础比较弱..积分器第一级输出就是在vcom上下波动...我不知道应该是怎么样的...另外是否可以指导下,这里面的时钟需要注意什么的吗,除了两相不交叠,时钟沿有什么要求吗...

网友:
你设计的是单端而非全差分吧
利用积分器的增益和采样的电压值,你可以计算一下输出是否正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全差分的那种..我到现在不知道该怎么推导积分器的输出,就是与vref的关系...vref怎么取值,比如是1和0和1和2仿出来不一样的...可以再指点一下吗..

网友(2020-04-08):
who can answer in detail?

网友(2021-03-28):
请问你这个图是怎么仿真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