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将FPGA接入以太网?

楼主(2014-03-13):
各位大神,如题,想将FPGA接入以太网去处理以太网中的数据,选择一款什么的以太网芯片就可以了?谢谢

网友:
一般性能好些的FPGA已经带了以太网IP核,外部只需要买一个PHY芯片即可,速率根据实际需求选10、100、1000M

楼主:
回复 网友A:

想选一款性能一般的FPGA,片外用啥芯片比较好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FPGA想用cycloneII的,因为想用FPGA只是做一下速率转换,另外,经过外部PHY芯片进来的数据FPGA可以处理吗?网路上的数据速率不是恒定的啊,FPGA怎么确定时钟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里要用到异步时钟域的同步处理,用异步FIFO就可以了。推荐一个PHY芯片,马维尔的8E1111.网上可以下载资料。这个芯片我用过,就是跟速龙II的FPGA一起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哦,有什么心得分享一下吗?非常感谢!

网友:
FPGA+PHY做工作量太大了,你要自己在FPGA上实现TCP/IP,这可不是简单的活。一般做法是NIOS跑linux,用其TCP/IP协议栈,或者直接用SOC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首先谢谢了啊,但是老板安排就是想让用FPGA处理一下网路进来数据的,想把网络上的数据转变成固定的速率传输传去,他觉得很简单,但是我觉得难度很大的,哎,,,,,,,,,,

网友:
看你的意思是不需要做协议
那就比较好办了
数据进FPGA后做缓存 在按一定要求发送出去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涉及到协议,按照输出速率发送就可以了。FPGA一定要接PHY的。如果是光纤的,那么直接使用高速收发器驱动光模块即可了

网友:
这个确实不太复杂

楼主:
回复 网友E:

   恩啊,不需要考虑协议的,只是将网络进来的数据固定一下速率转发出去,是不是网络进来的数据经过PHY芯片然后,接入FPGA后进行缓存,然后发送出去啊?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F:

   您好,是不是网络进来的数据经过PHY芯片然后,接入FPGA后进行缓存,然后发送出去啊?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觉得好像没这么简单,在一个局域网内,首先FPGA设备得具有一个IP才能接收对方发过来的以太网数据,那么恒速率输出的时候发给对方的时候因为收发的双方都变了(MAC,IP),协议头就需要重新打。如果是FPGA与发送数据的一方是直连可能就会简单一点。

楼主:
回复 网友G:

   其实FPGA只是用来处理速率的透明转换和转发的,不做其他的东西的,然后将处理完的数据传给电脑吧,这样实现上网功能的,我咨询了有的人说很简单的,有的人说得涉及到TCP/IP 协议的,我也不是很清楚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首先得明白你做的这个是什么样的应用场景。如果FPGA需要接到局域网中去接收和发送数据,那么就需要FPGA具有一个IP,也需要去解析以太网协议。如果FPGA与发送数据的一方可以直连,那么FPGA可以不需要IP,只是做一个数据透传。

网友:
你可以考虑贴个项目的拓扑图来看看
我们都是在先猜想你的应用环境
看楼主的意思像个透明的桥,最多牵涉到2层,TCP/IP是不需要考虑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实现场景

实现场景
你好,这就是我大概的应用场景

楼主:
回复 网友G:

   你好,这是我的应用场景,你觉得是不是数据透传就可以了啊 eetop.cn_AU{BL36)AFA06)S96IMHO8M.jpg

网友(2014-05-05):
SPANTARN 6+ 88E1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