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汇编改写成C语言

楼主(2014-03-13):
前两张是同一个题目,请问这两个怎么改写啊,还有,每句汇编语言有什么作用呢,我刚学单片机,求大神指教啊,谢谢了

网友:
void average(void)
{
   char i, dat[8] = {2,3,4,10,12,22,25,30};
   int average = 0;
   for (i = 0;i < 8;i++)
      average  += dat[i];
   average /= 8;
}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第二题怎么做呢,求指导

网友:
void copy(void)
{
   char src[16],dst[16],i;
   for(i = 0; i < 16;i++)
   {
      if(src[i] == 0xd0)
         break;
      src[i] = dst[i];
   }
}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否告诉我每句汇编的意思呢,谢谢啦

网友:
,好久不用了

网友:
汇编有指令集的,查课本都能找到吧。

网友:
汇编改C,干脆在C中嵌入汇编

网友:
汇编,上个世纪的事情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QQQQQQQQ

网友:
边看指令手册,一点一点对就可以了。

网友(2014-04-13):
汇编的指令集,查书就好了

网友(2014-06-20):
8051控制器教程

网友(2014-10-24):
汇编改C?一般都是C改汇编,你反过来做干啥呢?

网友:
汇编运行效率高,而C是看起来和维护方便,所以当C执行效率不行的时候,就要使用汇编,而如果已经有高效率的汇编的时候,是不需要写成C的。

网友(2015-03-11):
最简单的方法_asm_();括号内填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