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RHEL4.8上装了Cadence ic5141,一点Analog Environment就卡死,求解决啊!

楼主(2014-03-13):
我在RHEL4.8上装了Cadence ic5141,是按咱们论坛里很成熟的安装说明做的,安装好了以后画Schematic没有问题,但是要做仿真的时候一点Analog environment就卡死,log窗口最后一行停在loading awv.cxt,过好几个小时以后,仿真设置界面还是可以打开,但还是用不了。而且log窗口在loading awv.cxt下面显示:
*Info* Dumping diagnostic information
*Error* Unable to establish connection with Wavescan. 等等。

好不容易装好了却遇到这样的问题,好着急啊!求大神们赐教!
之前有人在论坛里说在RHEL6.1装5141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可能是系统不兼容,可我用的是RHEL4.8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需要查看awv.cxt,看是否存在,另外查看你的CDS_AUTO_64BIT 设置,先不要设置成all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呃,大侠好!是在bashrc里设置还是在CIW里用setenv?应该设置成什么呢?另外我还没有装mmsim,只装完了5141,这个是不是有影响?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有影响,需要在cshrc或者bashrc中设置

网友:
没见过这种情况,IC 5。1。41还是非常稳定的版本,我的linux也是红帽子的

网友(2014-08-14):
楼主 解决了么·  我也是这样··  求问啊····

楼主(2014-09-28):
回复 网友B:

    当时换了个波形查看器,就不会报这个错了。最后又重装了一遍系统,就没问题了。

网友(2015-01-09):
怎么换波形查看器啊?我也发现这个问题啊。系统装了好几回,也解决不了

网友(2020-09-16):
求助,遇到同样的问题,怎么改波形查看器

网友(2021-03-16):
顶。我也是遇到这个问题,然后换了Redhat才勉强解决,求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