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ran仿真的transient noise 功能如何应用?

楼主(2014-03-13):
有哪位前辈用过这个transient noise 功能 。求教几个问题:这个是用来仿真时瞬态工作点时电路器件本身引入的噪声对电路输出的影响吗?  这个和 noise 仿真有什么不同?  这个功能的计算模型是什么? 应该去哪里查看结果?表示了什么样的物理意义?

楼主:
顶顶顶顶~~在线等解答~~

网友:
参考帮助文档,这个工具的可靠性待验证

楼主:
顶顶顶顶~~有没有用过的前辈总结介绍一下~

网友:
同问…… tsmc的文档好像有说过怎么用 找不到了

楼主:
有没有介绍choose下各种仿真功能的文档啊,或者说哪位前辈知道。能写个文档最好了。这样对软件整体也算有个了解了。

网友:
顶啊,这些数据不是随便设的吧,还请大神出来说一说

网友(2015-06-22):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希望能够得到解答。

网友(2019-05-09):
没解决吗

网友(2019-11-13):
顶一个,求解

网友A(2020-12-10):
      一般不用,原因仿真太慢。可信度不是太高。
      可信度不高主要原因是,一般对noise比较关心的是ADC,或者PLL可以添加来测试。但是ADC会采样,频率设置一般用FS但是,实际的noise的这样加入在瞬态电路中并不是太合理。pll瞬态noise和pnoise不是能够对应的上的。
      实际用pnoise和noise仿真的结果进行等效处理。

网友B(2023-09-07):
引用 网友A:
一般不用,原因仿真太慢。可信度不是太高。
      可信度不高主要原因是,一般对noise比较关心的是AD ...

用Transnoise可以整体性的进行仿真是不是会更加贴近真实情况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Transnoise可以整体性的进行仿真是不是会更加贴近真实情况呢?

我做过20bits的ADC。可以参考。和最终做出来的结果有差异。

做14bits,结果应该比较可信。
其他的一些干扰可能需要更多的经验去完善。

网友(2023-12-05):
引用 网友A:
我做过20bits的ADC。可以参考。和最终做出来的结果有差异。

做14bits,结果应该比较可信。

好的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