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A/D 转换后的数据在FPGA中的运算

楼主(2014-03-13):
最近在做一个数字直放站,遇到了以下几个疑问,望论坛的朋友能给予解答,谢谢;问题如下:
1:假设我用的是一个12位的A/D,输入电压0~2V;模拟中频信号经A/D转换后得到的12bit二进制数,这12位二进制数在FPGA中是当作有符号数处理还是无符号数?
2:在数字处理时需不需要把直流成分消除?
3:这些量化的数据在经过一系列运算,比如和一个12bit的数相乘,得到一个24bit的数,那么这个数和实际数值之间如何转换呢

网友:
这些跟你的算法有关 就是那些数据 你把他当成有符号就是有符号 当成无符号他就是无符号
相乘得到的积可以通过round,floor,ceil等截位 也可以保留所有字长
说白了还是看你算法

网友:
建议先用MATLAB跑通了再来FPGA上编写代码。

网友:
个人看法,仅供参考:
1:看AD的参考电压,例如,如果AD的范围是-5V到5V,那输出肯定是有符号数;
2:看项目需要,如有必要需要做数字滤波运算;
3:假设AD的范围是-5V到5V,输出16bit,那么步长就是152uV(5V/32768),用AD输出的16位数乘以步长,就是实际的电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