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中间这个电流等于多少?

楼主(2014-03-13):
左边这一路是5uA,右边这一路是6uA,Pmos尺寸相同,Nmos尺寸相同,中间这一路电流是???

网友:
5u, nmos会进入线性区,反之不成立

楼主:
5u, nmos会进入线性区,反之不成立
引用 网友A:

   就是3管可以降到5uA,2管不能到达6uA?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严格匹配,就是这样

网友:
这里要考虑 沟道宽度调制
还有不同的工艺和电压!

网友:
5uA多一点

网友:
一个人一顿只能吃一碗饭,你让他吃两碗,会撑死。另一个人一顿能吃两碗饭,你只给他吃一碗,那就是半饱。

网友:
考虑到沟道调制效益,电流应该是5.xuA。
如果是短沟道器件,沟道调制效应比较明显,M3可能还处在饱和区;
如果是长沟道器件,沟道调制效应较弱,M3必然进入线性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