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ACULA-LVS验证电阻阻值和SUB-TYPE不匹配问题

楼主(2014-03-13):
采用的是CSMC 0.5um的工艺库。

使用了任rhr2k和rnpoly1两种类型的电阻。

layout时采用了直接调用pdk,按照schematic上的W/L设置。

LVS后出现两个问题:
1.是所有的电阻都阻值大小不匹配
2.是rnpoly1电阻LVS检查后提示SUB-TYPE不匹配。schematic的中SUB-TYPE=NY,layout中SUB-TYPE=R1.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请问是如何解决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样子,应该是lvs rule的问题啊

网友(2015-08-25):
到LVS文件里修改电阻的寸底的属性,把改成跟版图一样的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