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各位高手个问题吧。。

楼主(2014-03-13):
我在cadence中进行仿真编译的时候,出现  这样的现象,说的是  没有定义,我不知道为什么,该怎么解决,麻烦各位高手指导一下,帮我分析下原因,谢谢。。

网友:
你这管子不是从PDK里调的吧,如果是analogLib里的你需要查看属性设置model等参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啊,我就是从PDK中进去的,然后在analogLib中找的,属性的设置不是很清楚,这是要根据电路性能还是什么来设置,麻烦您再指导下吧。

网友:
打开属性,model填写“trnpn”就ok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改过以后重新编译,可还是不行,提示这个
,困惑好几天了,器件没有定义,也不知道该怎么添加,麻烦详细指导一下吧,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首先把“trnpn”不加,仿真也出错了,和你一样的,然后我加上了,记得点击check and save,在仿真就好了,祝你成功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是不行,还是一样的错误,不过还是谢谢你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