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imulink 中sdtoolbox中 colored noise设置问题

楼主(2014-03-14):
请问 colored noise设置有第一转角频率 和第二转角频率,这个该怎么设置呢?我只知道1/f 噪声有一个转角频率就是 白噪声和1/f噪声相等的位置,那么第二转角频率是怎么定义的呢? 还请大家多多指点  谢谢

楼主:
回复 楼主:

这事colored noise设置对话框

这事colored noise设置对话框

楼主:
求大神解答呀

网友:
个人感觉是不是第二转角频率热噪声的3db代考

网友:
个人认为第二转角频率指的是热噪声的3db带宽

楼主:
回复 网友A:

   热噪声不是在整个频率范围内都是不变的吗?为什么还会存在3dB带宽呢?还有matlab中也有white noise这个模块呀,难道这两个重复了吗?谢谢!!

网友(2015-03-16):
这个模块哪里来的呀,求指教。或者在simulink中怎么做pink noise?谢谢各位大神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