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egister module 遇到寄存器里面的某些域不能单独访问问题

楼主(2014-03-14):
.ralf 格式定义如下:
register Y_DATA @0x030 {
   field   Y_FLAG@2{bits 1 ;access rw ;reset 'h0 }
   field  Y_STATE@0{bits 2 ;access rw ;reset 'h0 }

}

然后用vcs 的ralgen命令生register module
这样生成的 Y_FLAGY_STATE的 configure 里面的第九个参数 是 0 ,就是不允许单独访问。

但是如果把

register Y_DATA @0x030 {
   field   Y_FLAG@9{bits 1 ;access rw ;reset 'h0 }
   field  Y_STATE@0{bits 2 ;access rw ;reset 'h0 }

}  这样 ,然后用vcs 的ralgen命令生register module

这样生成的 Y_FLAGY_STATE的 configure 里面的第九个参数 是 1 ,就是允许单独访问。

很奇怪,寄存器的两个域在不同的byte 里面时候,就可以单独访问,但是在同一个byte里面就不允许。

有人遇到过类似问题吗?

网友(2014-08-07):
遇到过类似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