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zynq7000 AXI_DMA SG模式 描述符解析出错

楼主(2014-03-14):
我在使用AXI_DMA时遇到了一个怪的问题,求大神指点:

1)在使用S2MM方向的DMA时,发现描述符的地址只能在0x30000000以上,如果指定在这个地址以下的话就会在S2MM_DMASR寄存器报SGDecErr这个错误。

为什么无法指定低地址呢,我用的是zc-706开发板。

网友(2014-08-13):
不知道你做的怎么样了,axi-dma这个ip到底怎么用啊,一直没有弄懂啊,能指导一下吗,QQ349818889

网友(2016-07-31):
是不是分配的是HP0或者HP1的端口啊?地址好像只能是这个范围。可以用HP2或者HP3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