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linux外部接口总线

楼主(2014-03-14):
本人想通过开发板上的外部接口总线的数据线实现内部数据的输出,外部接的是普通io口,求大神提供思路,是不是需要安装驱动什么的

网友:
一直想学,可是学不会

网友:
如果不跑操作系统的话,不用驱动。

网友:
在内核中的一个位置,一个位置把数据写到io口的输出寄存器就可以了。对于应用的接口,可以用sys 最简单,当然也可以是proc和设备驱动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