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家一般怎么用脚本比较DUT和RM输出结果的两个文件?用什么命令?

楼主(2014-03-14):
请教大牛们, 怎么样用脚本去比对2个文件?我把DUT和RM处理结果分别存在2个文件中,在makefile或者perl脚本中怎么处理?

网友:
一般在平台内部scoreboard就处理了,有golden model的时候就连起来,没有的话用file的IO把向量导进来

网友:
我们一般直接diff,用返回值判断,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