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多电源供电的综合

楼主(2014-03-14):
问问,关于多电源供电的设计的话,综合是怎么综合,不同电压域的分开综合还是怎么做啊?
同理,多阈值电压的设计的话,综合怎么综合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看下能不能找到 Design Compiler 2ow Power Workshop Student Guide
里面有讲:Clock Gating,Multi-Voltage,Power Gating,Multi-Vt的方法。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上好像只能找得到 workshop 1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我也没找过,我用的是纸质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