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辅助绕组有电流峰值影响LED恒流精度

楼主(2014-03-14):
我在学习反激式flyback的LED恒流驱动

在功率开关管关断瞬间,理论上是储存在变压器原边绕组上的能量全部转换至副边绕组,所以副边绕组电流瞬间有一个峰值。

但是此时辅助绕组上的电流也瞬间有一个峰值,理论计算是忽略了这种能量的损失。

这对于恒流精度好像影响挺大的,我现在的恒流精度就很差。

请问怎么消除 辅助绕组上的电流峰值?使得功率开关管关断瞬间,储存在变压器原边绕组上的能量能全部转换至副边绕组。

楼主:
很奇怪的是电流连续模式下,辅助绕组上是没有电流峰值的,当进入电流断续模式下使,辅助绕组上就有电流峰值了。这是问什么啊?

楼主:
后来检测到,电流连续模式下是在初始阶段,而这个阶段时辅助绕组的整流二极管反偏,阻止了电流峰值

网友:
能貼出電路和 transformer 相關的  spice netlist ?
有沒有 使用 snubber circuit ??  switch mos 使用的 model ?

為何一開始使會出現 CCM MODE ? 你有抽電流嗎? 一開使用 CCM  後變DCM MODE
會不會模擬有問題 ?

一般 Vaux 會出現類似 PSR  那類有ring 那才是正確的的至少 實際你量 psr or flyback 都是波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芯片的应用电路贴出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switch npn 使用的 model 也有影响吗?   理论计算是原边能量全部转移到副边,如果辅助绕组上有电流峰值就不符合理论计算,这样是不是影响了恒流的精度啊?
    我现在的恒流精度很低,负载电阻5欧姆,输出电流1A,负载电阻减小至2.5欧姆是,输出电流是1.35A,恒流效果太差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使用過 hspice transformer

L1 np1 np2_0 700u
L2 ns1 ns2  50u
L3 nt1 nt2 35u
K1 L1 L2  0.7
K2 L1 L3 0.7
l_leak np2_0 np2  10u * 漏感

Vaux from ns2 會看到類似 flyback ring .但是電感放電電流不對

另外 flyback 本身 ring 會和 snubber , mos parastic R-c 都會有關係
當然要帶進來才接進真實.

為何你的電感電流比較真. 我 hspice sim 電感會是三角
放電感覺跟本沒把能量轉到 2次側

=== 下面是 ST 4n60 like MOSFET spice model , 因為引線電感會使 hspice 不收斂
所以 別人給的是改掉引線電感 .

.SUBCKT M4NK60  1 2 3
rLG 2 4  7.5n
rLS 12 3 7.5n
rLD 6 1  4.5n
RG 4 5  6.199
RS 9 12 0.361E-01
RD 7 6  1.458
RJ 8 7  0.752E-01
CGS 5 9   0.591E-09
CGD 7 10  0.645E-09
CK  11 7  0.175E-10
DGD 11 7 STB4NK60Z_DGD
DBS 12 6 STB4NK60Z_DBS
DBD  9 7 STB4NK60Z_DBD
MOS  13 5 9 9 STB4NK60Z_MOS  L=1u W=1u
E1  10 5 101 0 1
E2  11 5 102 0 1
E3  8 13 POLY(2) 6 8 6 12 0 0 0 0  0.438E-01
G1  0 100 7 5 1u
D1  100 101  STB4NK60Z_DID
D2  102 100  STB4NK60Z_DID
R1  101 0  1MEG
R2  102 0  1MEG
.ENDS M4NK60

.MODEL STB4NK60Z_MOS  NMOS ( LEVEL=3  VTO=3 PHI=0.943  IS=0.1P JS=0  THETA=0.171E-02  KP=4.002)
.MODEL STB4NK60Z_MOS NMOS ( LEVEL=3  VTO=4.655 PHI=0.943  IS=0.1P JS=0  THETA=0.171E-02  KP=4.002)
.MODEL STB4NK60Z_DGD D ( IS=0.1P  CJO=0.184E-12 VJ=0.752 M= 0.321)
.MODEL STB4NK60Z_DBD D ( IS=0.1P CJO=0.101E-12 VJ= 0.758 M= 0.354 )
.MODEL STB4NK60Z_DBS D ( IS=0.1P BV= 620 N=1 TT= 0.384E-06 RS= 0.155E-01)
.MODEL STB4NK60Z_DID D ( IS=0.01P RS=0 BV=630 )

网友:
回复 网友B:

flyback OLP 本來就有差異

要 primary side feedback 才能做到好的恆流, 所以 LED 都使用 PSR .

flyback 是CV 很準

PSR 則會發生 無載下因為 法抓對 CV 會出問題 ,一直無載電壓都會偏高得加 dummy load.

hspice sim 會有時 inductor spike 不收斂 ..真的很麻煩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变压器是使用verilog-A模型的

// VerilogA for edaboard, transformer, veriloga

`include "constants.vams"
`include "disciplines.vams"

module transformer(pr1,pr2,sec1,sec2,th1,th2);
inout pr1,pr2,sec1,sec2,th1,th2;
electrical pr1,pr2,sec1,sec2,th1,th2;

parameter real n1 = 1.0 from [1:inf); //number of turns in primary winding
parameter real n2 = 3.0 from [1:inf); //number of turns in second winding
parameter real n3 = 3.0 from [1:inf); //number of turnes in third winding
parameter real L = 1n from (0:inf); //inductanse per one turn in H
parameter real k12 = 0.97 from [0:1]; //coupling between first and second, first and third windings

parameter real R1 = 1.0 from [0:inf); //resistance of primary winding in Ohm
parameter real R2 = 3.0 from [0:inf); //resistance of second winding in Ohm
parameter real R3 = 3.0 from [0:inf); //resistance of third winding in Ohm

real k13,F1,F2,F3;
analog begin
@(initial_step or initial_step("dc")) begin
k13 = k12;
end

F1 = L*(n1*I(pr1,pr2)-k12*n2*I(sec1,sec2)-k13*n3*I(th1,th2)); //magnetic flow through primary winding
F2 = L*(n2*I(sec1,sec2)-k12*n1*I(pr1,pr2)+n3*I(th1,th2)); //magnetic flow through secondary winding
F3 = L*(n3*I(th1,th2)-k13*n1*I(pr1,pr2)+n2*I(sec1,sec2)); //magnetic flow through secondary winding

V(pr1,pr2)<+R1*I(pr1,pr2)+n1*ddt(F1);
V(sec1,sec2)<+R2*I(sec1,sec2)+n2*ddt(F2);
V(th1,th2)<+R3*I(th1,th2)+n3*ddt(F3);

end

endmodule

以上代码感谢peterlin2010

网友:
回复 网友B:

    .subckt trans_111 np1 np2  ns1 ns2 nt1 nt2
r0 np1 np2 10e6
e1 net011 nt2 vcvs np1 np2_0 0.3
e0 net10 ns2 vcvs np1 np2_0 0.3
v1 net011 nt1 dc=0
v0 net10 ns1 dc=0
f1 np1 np2_0 cccs v1 0.3
f0 np1 np2_0 cccs v0 0.3
l0 np1 np2_0 1000u
l_leak  np2_0 np2 10u
.ends trans_111

use hspice sim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谢谢,我试试看!

网友:
不過跟真的 transformer ..不論VERILOGA 或是  SPICE 都還有些問題

特別是CCM DCM 波型..

楼主:
回复 网友C:

   从电路图上看,辅助绕组在开关管关闭时,是应该有一个电流峰值的。   现在的问题在于:理论推导恒流时,都认为在开关管关闭时,储存在原边电感上的能量全部传递到副边。现在因为有辅助绕组峰值电流的存在,能量只是部分传递到副边,并且对于不同的负载,能量传递到副边的比例也是变化的,造成了恒流的效果很差
   我现在不知道是变压器模型的问题,还是电路本身的问题?
   用更加好的 变压器模型能避免辅助绕组在开关管关闭时存在的电流峰值吗?

网友:
模型问题  ..

實際 flyback system waveform 和模擬的就是不同
還不知道如何解決?

試過各類 model , 我是想抽 dcm  mode , ccm mode 看波型
但是 都和一般 FLYBACK 不同.

网友:
个人建议 先做non-isolation simulation,ok了

再考虑增加transformer,off-line 的情况

另外关于system的问题,你可以请教贵公司的AE

网友(2014-05-12):
我也来说句,因为之前做过PSR LED的系统。

之前也是做恒流输出。输出电流的线性调整率是可以改善的,但是负载调整率却不可以改善。
我讲讲我关于负载调整率的见解,辅助绕组的检测端口用于检测过零信号(ZCD检测),但是这个过零检测存在斜率,这个斜率会随着输出电压的变化,影响过零点的检测。因为过零点的阈值采样在芯片内固定,因此不同的输出电压,过零点判断就存在较大的偏移,这个很难纠正。

TI的PSR LED驱动芯片是没有负载调整率的指标的。
士兰微的PSR LED SD6857写了一篇期刊论文,提了负载调调整率,但是看它的数据手册可以看到,原边检测端的检测电阻是可调的,各种具体就不好猜测。
其他的大厂都是没有负载调整率指标的,IEEE的论文部分是有的,个人对于负载调整率这个指标在PSR CC 输出下存在保持质疑态度。

楼主:
回复 网友D:

   恩恩,谢谢你的回复!   我刚学这个不久,对于PSR恒流的理解不够。以后还要多多向你请教!

网友:
将负载电阻持续升高,如果辅助绕组电流波峰消失请告诉我。

网友(2014-07-23):
回复 网友D: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做出来的恒流精度有多少?我在用MATLAB仿,是个多模式切换的反激式AC-DC电路,在CC模式下分别用了PWM和PFM两种模式,设定的输出电流1A,但仿出来的精度在3%左右,还有,你是用数字做的还是模拟实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设计的原边控制的方式,所以在不同LED个数的负载条件下横流精度指标几乎可以忽略,15%左右的水平吧。4个LED输出电流350mA,12个LED输出电流就要达到280mA的水平了。
    如果不是隔离的原边控制的方案,恒流精度应该可以做到不错的,常见充电器中的恒流源精度就会还可以的。
    另外,我用的是模拟控制的方式。

网友:
回复 网友D:

  3Q3Q

网友:
大大好像不是用Pspice模拟;另外,会不会是功率二极体切换速度不够快造成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好,请问你的那个LED是怎么加入到Cadence中去仿真的啊,我这边仿真用到LED是导通时消耗3.4V电压和0.33mA电流,不知道这个该怎么模拟,希望前辈指点啊

网友:
回复 网友F:

    LED有verilogA的模型的。也可以建立spice模型加入到spectre里面,具体步骤要摸索

这里有一个LED的模型,就是在一个diode模型上建立,加入了寄生参数,调节个别参数可以得到你想要的那个参数水平。
http://bbs.eetop.cn/thread-268312-1-1.html
可以加入到spectre仿真器中。

Veriloga的模型我没有,你可以到网上论坛找找。eadboard上资源挺多,就是找起来费劲

网友:
回复 网友D:

   谢谢,我看看啊

楼主:
回复 网友E:

   仿真精度只有10%左右,可能我对仿真精度的理解有错误。   我是做模拟集成电路的。

网友(2015-02-04):
辅助供电也消耗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