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SE14.4如何生成用于PT的网表文件和标准延时文件?

楼主(2014-03-14):
5资产
ISE10.1有专门的选项生成用于PT的网表文件和标准延时文件,在ISE14.4中没有找到,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
一般在P&R下面的选项中,好好找找。用于PT的文件就在工程的目录下,用于后仿真的文件一般在工程目录下的NETGEN文件夹中。我现在的这个电脑没有ISE,无法确切帮助你。

楼主:
知道原因了。因为xilinx对s6、V5以上的芯片不提供库文件,因此ise中没有相应的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