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三极管开关电路快速切换障碍的问题,请高手帮忙指教。

楼主(2014-03-15):
一、应用场景:根据工作需求,需要使用PNP三极管实现一个电源导通关闭切换的功能,电源电压为3.3V,导通电流最大为0.6A。目前板子如下原理图实现。

LED1EN为处理器控制的逻辑信号作为关断开启的控制源;
VDD_LED 为3.3V电源。
VDD_LED1为期望输出的电压点,后面驱动led。

二、经过板子实测。
1、如果控制信号LED1EN输出为标准方波,波形良好。
2、如果LED1EN的周期为100us时,经过三极管开关输出的电压波形基本全部失真。如下图波形1
3、如果LED1EN的周期为13ms时,如下图波形2,波形勉强可以。但是下降沿尾巴很长,导致准确度不高。

三、问题
请问通过什么方式的电路修改,可以提供三极管开关输出电压的速度,是波形尾巴减小。使电源切换频率可以满足200us的要求。

波形1
红色为控制信号输出的方波,黄色为三极管开关电路的输出,黄色信号相对红色信号已经丢失很多次切换过程。

波形2
红色和黄色分别对应两次13ms周期时的两个不同三极管的输出,上升沿比较快,但是下降沿比较差,尾巴较长。

楼主:
按照这个电路,另外又使用了pmso管和 开关三极管。效果和这个差不多,没有太大改善。(貌似三极管能比mos管快一些)。还请高手帮忙指点解决方法。谢谢了!

楼主:
在线等高手指点啊!

网友:
帮你一起分析分析下面那个电源后面连接的是什么负载?初步看像是这个负载放电慢导致的那个尾巴很长,看你这个电路里面放电的路径只有靠负载。而且想关的时候,控制信号这边还提供了一路充电路径,这样拉着放不下去。另外那个放电小台阶基本就可以推算出你的放电电流。把PCB上的两个电阻增大能缓和这个问题,直观理解就是尽可能切断这条通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回复:1、提到的“把PCB上的两个电阻增大能缓和这个问题,直观理解就是尽可能切断这条通路。"是否是指上拉的这条路断掉呢?
2、我看有些帖子说通过添加电阻和电容,能够提高开关速度,不知道我这样的电路里是否可以加入呢?
3、如果使用达林顿管,不知道是否会改善目前的现象呢?
谢谢,还望赐教。

楼主:
今天找了个朋友看,说是负载的衍生电容过大,还等高手指点啊!

网友:
拖尾巴是因为开关瞬间关掉,LED有容性的成分,没有放电回路,所以电路这样改一下,我觉得应该会好很多。
另外,一般开关管的ft都是MHz级别的,可定不是管子的问题,不过管子最好找一个漏电流比较小的,1uA级别以下的。

网友:
如果想让输出的波形陡峭一些,可以在R1上面并联一个1nF的电容,做加速电容。

网友:
如果上面的电路,还是有拖尾巴现象,就把R3的值再设低一些,可以到2K,你再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指点,我尽快实验下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C:

    怎么样了,可以吗?

网友:
建议设立MathCAD版块,有利于结构人员的计算书更加规范合理。

网友:
恩恩 确实不错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你的建议,前几天忙着解决别的问题,冲刺时间进度,所有没有上网。
  按照改进的方式,效果很不错:
1、添加加速电容,改变的效果不明显。
2、添加了1k的并联电阻,使放电的效果非常明显,开关速度可以升到很高,目前是274us,已经满足需要,往更高的频率升从波形上看也是可以的。开关三极管和普通三极管的效果差别很小。
黄色的三极管的输出。粉色的为控制信号的输出。

另外,在请教一个问题。波形见下:
     通过控制端输出的信号,测量时带有一些毛刺,经过三极管输出也会有毛刺,请问这个毛刺有没有好的方式消除呢?我再并联的电阻那里加了个小电容(10pf),测了下没有什么效果。
黄色的三极管的输出。粉色的为控制信号的输出。毛刺见图中间。

网友:
加一个施密特触发器,用一个现成的芯片,或者用运算放大器正反馈做一个,能把那些毛刺滤除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
     再请教下,触发器或运算放大器,是并联加在三极管输出,还是在控制信号上加呢,还望赐教,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