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混频器设计

楼主(2014-03-15):
求助啊,妹子已经为了它头疼好几个月了,脑子不开窍,一点进展都没有,再不搞好我就毕不了业了啊,求各位大神们帮助啊,毕业论文的目标:在双平衡Gilbert混频器的基础上,优化噪声系数和线性度。基于 SMIC0.18 μm CMOS 工艺,采用 Cadence 软件分别对其进行了电路设计,版图实现与仿真。仿真结果必须达到如下指标:射频工作频率 900 MHz,本振工作频率 901 MHz,功率增益 >10 dB,噪声系数 NF <18 dB,输入 1dB 压缩点 >-15 dBm,功耗 <15 mW,电压1.8 V。啊啊啊~~~~帮帮忙啊

网友:
1. 功率增益?  2. IIP3不考虑?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考虑三阶交调点用1dB压缩点衡量线性度

网友:
求助啊,妹子已经为了它头疼好几个月了,脑子不开窍,一点进展都没有,再不搞好我就毕不了业了啊,求各位大 ...
引用 楼主:

在公司的话最慢一个月之内就要设计出来,你还头疼了几个月~~

网友:
感觉很怪,接受,发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所以是毕业设计嘛,新手伤不起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大神帮帮忙

楼主:
回复 网友D:

   必须加油!

网友:
感觉指标不难吧。
建议先搞清楚基本概念:比如工作原理,基本优化方法。可以看以前的硕士博士论文,就看讲工作原理的那一章节,论文写得一般都比较细。还有Razavi 射频IC得第二版,有一章专门写混频器。
然后精读几篇相关IEEE文章。
应该就能找到办法了。Good luck。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啦,你说的方法跟老师给我的一模一样啊,就是这么个过程。就是英文的资料看的有些头疼,伤不起

楼主:
回复 网友F:

   哪里奇怪了?

网友(2014-09-20):
现在还有做有源的?

网友(2019-12-12):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现在刚开始接手混频器,之前都是在做低噪声放大器的,混频器我还不知道很多参数该怎么样去仿真。你之前混频器是用cadence仿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