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做PT有时序违例,encounter如何根据PT结果做eco呢?

楼主(2014-03-15):
如题,我查资料知道可以这样做,但具体不清楚,请问PT之后需要生成什么文件用于导入encounter做eco?然后encounter中该如何做?我是菜鸟,请大家说详细些,感谢!

楼主:
没人么,自己顶一下!

网友(2014-05-11):
##write_changes -format icctcl -output eco_change.tcl
write_changes -format text -outpur eco_change.txt根据。txt文件去修改成Encounter中做eco的命令。ecoChangeCell ecoAddRepeater等

网友(2016-02-15):
请问楼主最后怎么解决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大侠,这个命令语句是在PT里面实现的么?直接就可以转换成encounter使用的tcl语言么?

网友:
pt吐出来的脚本encounter 用不了  因为pt是synopsys 公司的  encounter是cadence 公司的。根据4楼说的 需要自己做下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