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S2012为什么安装好了,不能仿真,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4-03-15):
ADS2012为什么安装好了,不能仿真,弹出这个框图,求指导!谢谢!

网友(2014-12-16):
回复 楼主:

   有没有解决啊 我现在也碰到这么个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这个问题解决没啊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license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个license试试

网友:
下来看看,学习中,菜鸟级

网友(2016-01-13):
你们是不是用的笔记本啊  无线 有线俩网卡  从LMTOOL看的时候是两串码   用其中一个替换FFFFFF...试试

网友(2016-11-25):
我来告诉你吧!这个说的是你的证书有问题,这个问题存在有两种,第一种:是你的证书的确是有问题的,主要是大多数人没有把证书里所有的FFFFFFFF换成自己电脑的物理地址,要用编辑里的替换功能。第二种:你的证书没有任何问题,但电脑重启之后就会出现上述报错,这个问题是因为你的电脑以前安装过ADS其它版本没有清理干净,它的一些注册类信息还在你的电脑里使得你的证书存放位置有问题,因为ADS每次调用证书都会默认从c调入,这就会导致你可以打开但无法仿真。解决方法:1 把你电脑系统重新装机,这是最彻底的。2 每次启动电脑,打开任务管理器,把进程中的Lmgrd程序关闭,打开eesoft/bin/aglmmgr.exe重新打开证书,每次都是

网友(2017-01-19):
我连ADS程序都没有下载好怎么办?

网友:
很好谢谢分享,难得找到这个东东